B470独显维修

楼主(2016-08-03):
本人文化水平不高大写的不好大家不要介意
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B470独显说不开机。等走后我接可调电源电流0.03有些偏高拆开看看吧。拆机后没有进水没有修过在。量各大电感3 5 V 阻值偏低没管他插可调摸摸看摸到51123发烫,换掉然后上可调电流直接上0.6几EC烫手换掉再试65的桥也很烫断电后量桥上的电容短到3欧姆于是桥也换了这次没通电先量了一下阻值都正常了。通电后自动开机电流直接飙升0.9A量各个电压3 5 V正常 内存1.48 CPU 1.08 桥好像是1.08 集显0.8左右 显卡1V左右 无跳变 屏无显示 以为BIOS有问题直接在论坛下载刷了还是一样 。 求各位大师请指点万分感谢

网友:
只有照时序来啊,CPU复位,LPC总线.等等,一步步来吧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了没

网友:
换了 换了个I3 电流小了一点还是不亮啊 电流0.84

网友:
出发后这个电感无电压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