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G210显卡挡2A两例

楼主(2016-08-03):
最近显卡缺了,连试机的都要临时从测硬盘的机子上拆了。于是趁今天有时间,修上几片备着。来店里要显卡的大都是能亮就行的,不要求性能。

从显卡堆上层随便找了两片,都是昂达G210。第一片开机电源保护,经测核心供电上管3通了,快快地修好,不短路了,但是卡2A而且死机,即按一下电源按键不能关机。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有了,但是在卡2A后都没有了。GPU一秒就爆烫了,不像G210的发热量,所以判断芯片已经被击穿,而供电消失是过流保护。

第二片,故障顾客描述是(我把换下来的显卡都写明故障了)开机正常,用一段时间后满屏小点点花。我没看到故障,但是一看显存颗粒是三星的,怀疑就是饼哥书里所讲的“满天星”。这个卡是静态散热,GPU脱焊的可能性是有的,以防万一,我还是拿BGA加焊了一下。上机直接是字符花屏,这下更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了。为了确保不是显存脱焊,我还是先把显存拿风枪加焊了下,结果不亮了,挡2A,不死机,即按一下电源键可以关机。于是我拿出以前拆机的显存,找到了一样的,这个显卡就一颗显存,爽。换了后亮了,也不花屏了,修复。

显卡挡2A的故障不少,很多都不好判断是谁的问题。这两个显卡,故障清晰,判断明确,感觉很经典,发出来给大家参考。揣测第一个因为是GPU坏,属于关键性故障,所以主板会死机;而第二个因为GPU是好的,只是显存坏了,不是关键性故障,所以不死机。欢迎大家讨论。

网友A:
楼主这条显卡接线是那里买的,,,修显卡很方便

zpz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条显卡接线是那里买的,,,修显卡很方便

淘宝有卖的,叫PCI-E X16延长线,如果只修供电,PCI-E X1的就够了,这个线我也有。都十几块钱。饼哥的教程里有教自己手工做的延长线,用PCI-E X1的槽子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有卖的,叫PCI-E X16延长线,如果只修供电,PCI-E X1的就够了,这个线我也有。十几块钱。

是呀,这个线太方便了

网友:
卡2A的也遇到不少,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弄好

网友C:
那第一片就是放弃维修了吧

zpz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第一片就是放弃维修了吧

是的,估计没几个人会换GPU吧。以前也想换些显卡的GPU呢,但淘宝一搜价格就吓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估计没几个人会换GPU吧。以前也想换些显卡的GPU呢,但淘宝一搜价格就吓到了

淘宝一搜价格 就默默的扔垃圾堆里了吧   哈哈

网友D:
这个显卡修的价值大吗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估计没几个人会换GPU吧。以前也想换些显卡的GPU呢,但淘宝一搜价格就吓到了

要是买到假芯片那就笑了

网友:
今天我还修了一个内存条,加焊颗粒,,,直接干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显卡修的价值大吗

显卡本身价值几乎没有,垃圾卡。但是对于卡2A的故障点有指导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