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两台不触发的苹果本

楼主(2016-08-03):
从实地毕业快一个月了,出来修机也没什么好的案例。强哥在我临走前还说要我多发点贴,真是辜负了强哥。今天遇见两台不触发的苹果本特来分享一下维修过程。下面进入正题、
第一台型号:A1369 板号:820-3023-A
客户描述进过水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、
来店里两三次拆拆装装就好了。终于今天彻底不触发了。正是我想要的 嘿嘿。开单留机,拆开后测量键盘接口C5734为3.3v高电平正常。镊子短接C5734看电流还是不触发。

哎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。找到EC后看图纸头就蒙逼了,卧槽 苹果图纸看不习惯啊,黑白色的图纸 一点颜色都没有。不过那也得硬着头皮修啊。再找到PWRBTN#测量没跳变。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:EC没有发出PWRBTN# 第二是:桥条件不满足所导致。由于平常没怎么修过苹果板子也不太熟悉苹果的特色。决定先从桥的待机条件下手,那个待机条件不正常就继续再往下查、 不得不说苹果机器有图纸有点位就是爽。查起桥的待机条件也方便了很多。  此板子是SANDY的CPU  PCH的触发条件是11+1.由于苹果机型是支持深度睡眠的VCCDSW3_3和VCCSUS3_3不连一起。DPWROK和RSMRST#也不连一起,而且SLP_SUS 不悬空。
如果 EC 检测到电源适配器,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桥的深度睡眠待机供电(VCCDSW3_3),然后发出给桥一个叫“DPWROK”的信号通知桥深度睡眠待机电压正常。  桥发出 SLP_SUS#,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浅睡眠待机电压(VCCSUS3_3、V5REF_SUS),由浅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产生“RSMRST#”给桥,通知桥浅睡眠待机电压已正常。
VCCRTC正常 RTCRST#正常SRSTRST#正常 RTCX1 正常 INTVRMEN正常 DSWVRMEN正常 DPWROK也正常。SLP_SUS为低电平不正常。

此信号用于开启浅睡眠待机电压的。用示波器抓也没有一点反映,打值正常、由于此机器时触发时不触发。决定加焊一遍PCH,用锡箔纸包好周围元器件后上BGA。

冷却后取下主板,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后 再次加电 已经自动触发到0.7A左右,接上屏后成功亮机。

第二台是比较老的本 型号:A1286 板号:820-2330-A
客户描述放了两三年后不触发。拆机后发现竟然是NV芯片组,这么老的机器 连时序图都没有。果断找饼哥要了一份时序图,打开图纸还是没头绪 决定还是从桥的待机条件查起。
VBAT:正常 RTC_RST#正常 32.768正常  +3.3V_DUAL正常 +1.1V_DUAL不正常  这个电压是桥的待机电压,不正常肯定不会触发。确定阻值正常后,请出示波器测量电感前端波形正常,再测量后端波形露出马脚。

嘿嘿嘿,原来是滤波不良啊。找到滤波电容换一个。

再测量电感后端 完美的波形

上一张罪魁祸首

快下班时又有一台G450 插电0.06A 测量公共点正常 轻摸待机芯片发烫,待机芯片型号ISL6237 。示波器抓电感后端3.3V 5V都有正常出现过,查了查TRIP极限电流设定脚正常,再从头测量一遍待机芯片条件 VIN正常 EN正常 REF正常 LDO5V不正常。

换滤波电容后波形相同。用RT8206B代换后 两路电感后端输出正常。接屏已亮机。

听话的孩子。 + 1

网友A:
我想说,小伙子,好样的!没有丢迅维的脸,没有让强哥失望。~!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,小伙子,好样的!没有丢迅维的脸,没有让强哥失望。~!~~

学习永无止尽,以后还得跟着饼哥和老师们继续混啊

网友B:
分析的简单明了,老师傅的功底值得后者学习

网友C:
我是五楼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析的简单明了,老师傅的功底值得后者学习

我只是维修路上的小小白,坛子里牛逼的师傅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五楼!!!!

你好,五楼

网友C:
看来示波器已经开始作为BGA后的标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示波器已经开始作为BGA后的标配了

没波不会修机了。用万用表戳一直在怀疑这个供电或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功力很深厚~

网友:
非常漂亮 示波器用得好

网友:
示波器用得好

网友:
3  5V波形图明显不正常啊

网友:
的确 自从来迅维以后 没示波器修机器 总是没安全感呐  总感觉万用表靠不住

网友:
LZ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做过后再去迅维学的,老师傅

网友:
太厉害了,分析的简单明了。像我这样的小白还要干多少年才有楼主这等功力呀

网友:
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,技术刚刚的

网友:
小李同学分析的简单明了,让人一看就懂,以后遇到问题还得多请教你。

网友:
好样的,看来以后我要多像你请教了

网友:
功底扎实啊楼主,不然刚出来思路不会这么清晰的啊

网友:
学习了~~这里高手还是多的1!

网友:
理论功底深厚,实际经验扎实,论坛里又出一枚大神级别的人物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,波波用的好6,加分顶一下。

网友:
以后还得跟着饼哥和老师们继续学

网友:
俯卧撑没有白做啊
逝风
俯卧撑多少个啊???
详情
嘿嘿,多亏强哥体罚有方
详情

网友:
干的漂亮,时序功底太好了

网友:
小修?这算吗 厉害

网友: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!!

网友:
厉害 思路清晰 加油

网友:
不错 有时需就是好

网友:
还是示波器快啊 啊

网友:
楼主谦虚了,感觉你对苹果信号及时序相当了解了。对苹果我还是小小白,像你学习了。示波器也用的溜。希望以后多多发一些类似的贴

网友:
楼主不错,很钦佩楼主修机的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