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 m lx核显不显示。

楼主(2016-08-03):
些主板集显有点奇怪,刚开机正常,如果重启或关机再启动不了,要等十多分钟才能启动。但装上独立显卡怎样开机关机都正常。

网友A:
集显供电怎么样,,,

网友B:
有换过其它CPU试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换过其它CPU试过吗?

cpu在其它同型号主板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集显供电怎么样,,,

我不会修,只懂测cpu,内存电压。主要想问问这主板还有维修价值没有,如果维修费贵的买块显卡算了。

网友:
BOIS问题把刷了没有

网友C:
刷了,我有两块同型号的主板,调换bios,cpu都没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刷了,我有两块同型号的主板,调换bios,cpu都没事。

这样应该是桥和VGA接口的问题 加焊桥再干VGA

网友E:
试过几块H61  修了启动正常,集显就是不显示,换过CPU也是一样  VGA接口的三基色跟行场阴值正常   怀疑是桥的问题,但是都没有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应该是桥和VGA接口的问题 加焊桥再干VGA

我怀疑桥坏了,或gpu供电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试过几块H61  修了启动正常,集显就是不显示,换过CPU也是一样  VGA接口的三基色跟行场阴值正常   怀疑是桥 ...

三色也是正常,我就是怀疑桥坏了。请问这种主板gpu供电查那里的。

网友F:
不显的时候测vga接口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显的时候测vga接口的阻值

带电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不会修,只懂测cpu,内存电压。主要想问问这主板还有维修价值没有,如果维修费贵的买块显卡算了。

楼主不是搞维修的,,要么换板,要么加独显。

网友:
千万别下手  要不彻底开不了  你还赔个板

网友G:
楼主应该是核显电压出来了,正常跑码后就出来了,应该是桥这边的问题,如果不是硬件维修人员,就好不要动了

网友:
还是有问题的,当时有台笔记本就是半小时才亮机,等到显卡热了才能亮机。

网友:
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试过几块H61  修了启动正常,集显就是不显示,换过CPU也是一样  VGA接口的三基色跟行场阴值正常   怀疑是桥 ...

补焊桥正常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应该是核显电压出来了,正常跑码后就出来了,应该是桥这边的问题,如果不是硬件维修人员,就好不要动了

今天补焊桥第一次正常了装上cpu散热器可用力大了又开始不行,第二次再补焊到现在还好好的,但不知能用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