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D640是通病

楼主(2016-08-03):
接到台宏基D640故障是跑数不显示。电流跳到1.3A左右停了,这种问题修了很多了都是COMS电池没电。拆机一量果然只有0.3V了。换了块旧的上去。开机电流上去显示。搞定。此笔记本电池没电也会导致不开机的故障。跟华硕台式主板有的拼了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太老了,。。、。

网友:
都没修到过这个机器

网友:
好多amd的容易出现coms才、电池没电的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过两台 都是电池没有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