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7P55 LX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8-03):
到手一块华硕P7P55 LX,检查了一下,发现有维修,桥烤过,CPU电源IC有焊剂,测试了一下各大电源无短路,好吧,开搞!

上U上电按开关无反应,电源绿线5V,检查待机部分,此处省略3000字...... 。检查后发现待机部分全正常,IO有跳变。难道是桥的问题??先放一边,忙了别的事后再上电测试,这次发现第一次开机瞬间诊断卡闪了一下,很快。难道是保护了???搬出波波器测一下,果然是保护了,第一次开机可以瞬间通电,之后就再也没反应了,4P接不接都一样。保护时绿线为5V

好了,从故障中知道是主板保护了,主板保护就看 3,5,12V电压监测点,还有温度监测点,先看电压监测吧,该板IO W83667资料少得可怜,直接看点位图吧,看5V关联,找最近IO的点,顺利地找到了,3,5,12V监测的相对应脚

测试发现12V监测点无电压,用电阻档量IO脚,只有2欧!

这样只有两种可能,一是分压电阻短路,二是IO内部短路。电阻好拆,就先拆电阻吧。拆下后,IO脚还是2欧。找快华硕的料板,拆了块W83667,把分压电阻补上,换了W83667 .

冷却后上电,欧也

总结,如果观察再细致一点的话,就少走弯路!

网友A:
图纸论坛下的么,怎么没先把IO的脚挑起来测测

网友B:
料板多,修板快,示波器怎样知道是保护?

网友C:
IO短路 开机的时候闪一下像CPU P4那样短》?

网友:
基础打的好的,修板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论坛下的么,怎么没先把IO的脚挑起来测测

你看到他这个帖子中有图纸吗?点位图?图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论坛下的么,怎么没先把IO的脚挑起来测测

点位图是论坛下的,我见电阻比较好焊,就没挑IO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料板多,修板快,示波器怎样知道是保护?

用示波器抓波,可以看出开机瞬间,内存和CPU都有电压,只是一下子就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O短路 开机的时候闪一下像CPU P4那样短》?

是的,但这次很快,不注意还真以为不触发

网友:
楼主厉害,,示波器用得不错

网友D:
我一般都是把引脚挑起来判断的  挺简单的  楼主以后不妨试一下

网友:
分压电阻短路.W83667有图纸吗看看分压电路

网友:
非常佩服能修华硕主板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都是把引脚挑起来判断的  挺简单的  楼主以后不妨试一下

版主是怎么挑起引脚的,是用什么工具,我挑起的时候有点困难,版主有好的办法吗?求教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版主是怎么挑起引脚的,是用什么工具,我挑起的时候有点困难,版主有好的办法吗?求教!

我就用尖镊子翘啊     用风枪把锡吹化  用尖头贴着引脚的焊盘往上挑   力度一定要小

网友:
这个电脑还是要自己才知道

网友:
可以多次触发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就用尖镊子翘啊     用风枪把锡吹化  用尖头贴着引脚的焊盘往上挑   力度一定要小

是啊,力度不能太大,我都挑断了好几次引脚了,直接报废IO

网友:
好功夫,就是任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O短路 开机的时候闪一下像CPU P4那样短》?

像这种IO内短,直接短绿线强行加电。IO应该发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啊,力度不能太大,我都挑断了好几次引脚了,直接报废IO

那还是你太暴力了呗

网友G:
楼主你用电阻档打值为2,我没试过,为什么不是二极管档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准确,必然修好。基础工扎实,有理有据有节。加分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你用电阻档打值为2,我没试过,为什么不是二极管档啊

一般短路我喜欢用电阻档测,分辨率高,通过0.欧的电阻差甚至可以确定短路点的大概位置,这只是个人喜欢

网友:
都是大神,小白来学知识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一般短路我喜欢用电阻档测,分辨率高,通过0.欧的电阻差甚至可以确定短路点的大概位置,这只是个人喜欢

我用的是胜利的,手动的,楼主您用的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吧

网友:
电阻很少短路的  一般都是相连接的电容或芯片短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用的是胜利的,手动的,楼主您用的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吧

我用一块二手的洋垃圾,小日的三和PC 5000,4位半 5000字读数,还将就。还有一块HP 5位半的台表HP3478A,台表使用不方便,已经吃灰几年了。花在工具上的钱,想想都心疼呀

网友:
料板多,修板快,示波器怎样知道是保护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我用一块二手的洋垃圾,小日的三和PC 5000,4位半 5000字读数,还将就。还有一块HP 5位半的台表HP3478A,台 ...

哈哈,楼主你说的,我都不知道,上个图看看吧。

网友:
这个烧机也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版主是怎么挑起引脚的,是用什么工具,我挑起的时候有点困难,版主有好的办法吗?求教!

感谢指点,以后我也试一试这个办法!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哈哈,楼主你说的,我都不知道,上个图看看吧。

上吃饭的家伙,见笑了

主力表,洋垃圾一台

二奶表,还是洋垃圾

吃灰的台表,还是洋垃圾

唉,搞这么多垃圾,说多了都是泪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上吃饭的家伙,见笑了

惠普那所说的洋垃圾是做什么的啊,我都用不到,你的万用表好高级,四五位数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