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LE19C3 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6-08-03):
长城LE19C3 显示器黑屏  第一次开机可以亮40多秒   然后黑屏 在开机只亮2-3秒就黑屏  用电筒照 屏幕有显示
一般什么问题

网友A:
屏灯管坏了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灯管坏了,,,,,,,,

三克油    明天换上灯管看看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板

网友B:
最好是先换高压板试试    灯管 有点麻烦

网友:
高压板或灯管坏,可以先测试灯管好坏才搞高压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好是先换高压板试试    灯管 有点麻烦

可以先接外接灯管试啊....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屏灯管容易坏

网友:
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  飞3根线改个高压 5分钟都不要 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加油

网友:
灯管和电容的可能性最大的。

网友:
背光电路不正常,可能是高压,或者灯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