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M228W画面从白屏再慢慢画面正常 屏上哪坏了

楼主(2016-08-04):
杂牌显示器M228W 故障是开机画面从白屏慢慢到画面正常 测屏电路板上电压VON 26V VOFF -5.5 AVDD 11.5V 切换下画面屏是从白屏到画面正常 这时候屏上电压是从白屏的0V到正常画面的正常值 升压芯片17075E也换了 是哪里有问题 求指导

网友:
还是出在电压上,电压为什么会从0V变化呢

网友:
应该先看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,在驱动板上是否通电后就产生了屏供电

网友A:
同学你好  白屏先查主供电VCC  然后是VCOM   VGL  VGH  屏上1117(或类似的稳压器)   然后大芯片 一般就是这些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学你好  白屏先查主供电VCC  然后是VCOM   VGL  VGH  屏上1117(或类似的稳压器)   然后大芯片 一般就是 ...

层主说得对    同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学你好  白屏先查主供电VCC  然后是VCOM   VGL  VGH  屏上1117(或类似的稳压器)   然后大芯片 一般就是 ...

电压为什么会有0到正常值的变化呢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谢谢楼主

优秀妞妞 -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?

网友B:
电压从0到正常  可能是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  一时工作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压从0到正常  可能是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  一时工作不正常

这显示器 我退了 又没有图纸 量到了也不知道是多大值 没法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显示器 我退了 又没有图纸 量到了也不知道是多大值 没法修

屏上面的故障 退也就退了   修不好 还容易粘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