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测台式电源好坏,每次把新主板击穿?

楼主(2016-08-04):
怎么测台式电源好坏,每次把新主板击穿?短接黑绿又能转,但是一插上新主板,cpu风扇抖一下,主板就击穿了!每次都这样代价太大了,请问大神们,怎么测试电源好坏?避免此类事情再发生!

网友:
你可以买个 ATX电源专门测试仪  你就可以判断电源是否有问题

网友A:
我反正是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,我一般短接或者拿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就行

网友B:
楼主真不知道吗?先接假负载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真不知道吗?先接假负载......

假负载是什么,在哪里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反正是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,我一般短接或者拿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就行

我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假负载是什么,在哪里买?

建议自制即可,光驱,报废的主板,6v,12v的灯泡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假负载是什么,在哪里买?

假负载在迅维网官方淘宝店里就有卖的,我买过一套,还不错

网友:
短接黑绿先,用万能表测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待机高了.....

网友:
新插万能表,再短接绿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