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经常坏的电源都把新主板击穿?

楼主(2016-08-04):
是电源哪部分异常一下把主板,打坏了?要怎么测试?

网友A:
你测一下电压,看是哪一路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测一下电压,看是哪一路短路了

12v短路怎么会把主板打坏呢?

网友B:
电压变得很不稳定,所有电压都有可能会生的很高,瞬间酒吧主板搞坏了,比如说3.3v突然10v左右,然后电路就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压变得很不稳定,所有电压都有可能会生的很高,瞬间酒吧主板搞坏了,比如说3.3v突然10v左右,然后电路就 ...

这个兄弟讲的在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压变得很不稳定,所有电压都有可能会生的很高,瞬间酒吧主板搞坏了,比如说3.3v突然10v左右,然后电路就 ...

待机的5V SB 电压过高也会烧主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的5V SB 电压过高也会烧主板

那我要用万用表还是要买一个专用的atx电源测试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我要用万用表还是要买一个专用的atx电源测试仪?

万用表 是必备的吧
最基础的工具
ATX 电源测试仪 为了 测电源好坏吗
要是修电源 估计需要

网友:
待机电压过高,可能把IO烧了,,,

网友:
一般都是5VSB失控,烧毁南桥等待机电路。

网友:
一般就是5vSB过压造成的.......

网友:
这种电源最好不要用,最后损失大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