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老鸟用电极法,具体怎么用呢

楼主(2016-08-04):
看到老鸟用电极法,具体怎么用呢

网友:
电极法???是电流吗烧吗?

网友A:
烧鸡大法  一端接地 一端接短路的地方 然后用可调电源 调至合适的电压 并限流

网友:
烧鸡大法  一端接地

网友:
不明白你说的这是什么方法

网友:
电极法?什么东东   好厉害的样子

网友B:
昨天才用了次烧鸡打法,烧19V大短路,电压19V,电流2A,原来是CPU供电下管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昨天才用了次烧鸡打法,烧19V大短路,电压19V,电流2A,原来是CPU供电下管短路。

这话最好下CPU烧,不然烧U就后悔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烧鸡大法  一端接地 一端接短路的地方 然后用可调电源 调至合适的电压 并限流

可调电源是稳压电源,修笔记本的那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调电源是稳压电源,修笔记本的那种吗

是的 修笔记本用的

网友:
电级法就是烧机法?

网友:
楼主讲的是烧鸡大法把 买可调电源

网友:
都在琢磨点位图和烧鸡大法,表示新手自学费力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调好电压跟电流  烧

网友:
利用短接5V,再用12V电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