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短路了。拆了还是短路

楼主(2016-08-04):
故障:
CPU下管、电容、电感全短路。
拆了驱动芯片、电源管理芯片,所以下管和电容还是短路

现在想想干嘛拆驱动芯片、电源管理芯片,下管G极不短路。

网友:
使用烧机大法啊

网友:
是铁壳的那种吗

网友:
短路的阻值是多大,,,

网友:
弱弱问下CPU拆了没

网友:
大哥请教烧鸡大法怎么做

网友:
CPU肯定拆了啊

网友:
...啥叫铁壳

网友:
就是b470经常用的

网友A:
看看座子里面的针有没有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座子里面的针有没有弯

针没弯,手头有好几块都是CPU供电电路短路,找不到原因,好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