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431 开机0.9掉电

楼主(2016-08-04):
故障:待机正常  开机0.9左右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

查看论坛 很多小伙伴说刷U6 就解决了 但是也有很多小伙伴同样的故障 没有解决了的   好吧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 刷了U6故障依旧  是不是要U5一起刷呢  迅速下好BIOS 刷上  开机涛声依旧,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。
    查线路过程中开机发现 屏幕要闪一下  拿电筒一照 诶 有暗影 无背光,竟然如此 就先从屏接口查起  测量个供电正常 当查到DISPOFF# 时 电压不对 这个电压应该是3.3V  顺藤摸瓜此信号是由BKOFF# 转换而来 而BKOFF#是由EC 发出   EC 型号为KB9012 带程序的 先刷个程序试试  刷完程序 还是涛声依旧   把DISPOFF# 强制拉3.3V  屏幕背光有了 图像显示正常  但是还是要掉电  正好手边有一个KB9012 刷上程序 开机 屏幕完美点亮  也不掉电了 至此维修结束,附上EC的程序!

E431 NM-A043 EC BIOS u2201.rar

网友:
是io坏了引起掉电!!这个IO坏得比较多!而且带程序,没有相应编程器就不好搞!

网友:
EC本体居然也坏了,这种EC 刷的也有不少了,但本体也坏的少。

网友:
blos也是有可能坏的。

网友:
这个EC还不算太变态

网友:
看来得买个刷EC的编程器了

网友:
带程序的EC 还是要买小板的

网友:
遇到过BIOS会引起掉电,这样的还没有碰到过,为什么我只能加一分,想给10分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 坏的fcdyu

网友:
think系列的最讨厌修了

网友:
这个是好东西收着,到时用得到!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刷的?

网友B:
是不是BIOS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刷的?

编程用的是RT809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BIOS坏了。

没有认真看帖

网友C:
请教楼主这个EC 程序怎么刷 是飞线吗?请教!

网友D:
楼主是用RT809F刷的还是专用的编程器刷的啊????

网友:
其实是缺分下图纸 哈哈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的EC很多都带程序,很容易就被误导了,不知道的话直接走不少弯路!

网友:
EC程序导致

网友:
真不错 有这个程序出来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EC脚位配置错误,结果是EC本身坏,楼主修的不错

网友E:
RT809F在线刷的吗?

网友:
809f在线可线刷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RT809F在线刷的吗?

取下来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楼主这个EC 程序怎么刷 是飞线吗?请教!

某宝上有相关配套的转接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是用RT809F刷的还是专用的编程器刷的啊????

RT809F 就可以刷

网友:
EC本体坏  先刷的程序 不行  再换的EC

网友:
谁能分享个EC怎么刷写的

网友:
io 程序坏的比较少吧这机子  BIOS刷的还是挺多的

网友:
联想的BIOS太爱坏了。。

网友F:
我都看糊涂了,“”EC 型号为KB9012 带程序的 先刷个程序试试  刷完程序 还是涛声依旧   把DISPOFF# 强制拉3.3V  屏幕背光有了 图像显示正常  但是还是要掉电  正好手边有一个KB9012 刷上程序 开机 屏幕完美点亮  也不掉电了 至此维修结束,附上EC的程序!“”到底是EC坏了,还是EC的程序不对,先刷了一遍不行,又刷一遍就好了?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不但会修投影,而且会修笔记本。方便说下投影好修吗?

网友:
楼主修的漂亮,晒晒你的编程器和刷EC的工具呗!我也想搞一个!

网友:
什么编程器好强大,EC也可以刷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都看糊涂了,“”EC 型号为KB9012 带程序的 先刷个程序试试  刷完程序 还是涛声依旧   把DISPOFF# 强制拉 ...

先刷的程序 不行再换的EC  当然换新EC 也是要刷程序进去的 朋友昨天晚上熬夜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先刷的程序 不行再换的EC  当然换新EC 也是要刷程序进去的 朋友昨天晚上熬夜了啊

原EC坏了,是这意思吧。KB9012 的确会引直不少毛病。

网友:
学习了楼主,经验收下了

网友:
刷BIOS 刷了 好多遍呀

网友:
好厉害,我感觉维修好烦啊   头痛

网友:
楼主牛啊     这个佩服啊

网友:
以后连EC都有刷程序了

网友:
正常看帖  每天都有收获

网友:
楼主自己对一下看看

网友:
哦,是要飞线,不知道好有没有不用飞线的好方法了哦

网友:
我手上刚好有 我试试楼主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