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:服务器电源EFRP-463上电报警

楼主(2016-08-04):
求问:服务器电源EFRP-463上电报警,有5VSb保险丝好的怎么修?请问有 谁有电路图

网友:
最后上图
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你分析
说明故障现象

网友A:
上电滴滴报警,保险丝是好的,只有5 VSb没有其他输出,求高手指点,领导要求必须修好 怎么办!压力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滴滴报警,保险丝是好的,只有5 VSb没有其他输出,求高手指点,领导要求必须修好 怎么办!压力大啊

给领导说,还是送专业维修吧,服务器电源,资料少,修起难度大。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人员,服务器电源复杂且基不无资料............

网友:
服务器要看着用户指南,慢慢修

网友A:
啥都没有,一下给了我8个服务器电源;修不好怎么办,求高手,我们公司就是搞维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啥都没有,一下给了我8个服务器电源;修不好怎么办,求高手,我们公司就是搞维修的

如果是一样的还可以试一试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试一试啥?你说的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一试啥?你说的什么意思

如果一样的有两台以上就能用对比法和代换法试一试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