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意见建议]
【已解决】验证码的问题。明明是输入正确的。但后面就是个X

楼主(2016-08-04):
验证码的问题。明明是输入正确的。但后面就是个X
浏览器:傲游 V4.4.8.2000

没权限上传图片。

网友:
试一下清空cookie和浏览器的缓存,一般都是缓存的原因。

网友:
要点好几次“换一个”才会ok!

网友:
楼主,建议您用360、IE浏览器操作。

网友:
用360.呵呵。
IE已经弃用很久了,除了个别网银,基本很少用了。

网友A:
每次发帖或者回复就是一种再教育
因为明明对了,都要输入第二次才可以发言。好痛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次发帖或者回复就是一种再教育
因为明明对了,都要输入第二次才可以发言。好痛苦

你这个说法很准确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