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F2A55M-DS2跑55重启通病

楼主(2016-08-04):
遇到这种板子好多了,出现这个问题,我都是加焊桥都解决了。通病AMD桥虚焊

网友:
返修率 呢 我一遇到这板子就头疼 加焊之后的返修

网友:
简单实用,最好还是换板子

网友:
是呀,这样加焊能坚持多久呀?

网友:
加焊加个铜垫 加个风扇好点

网友:
加焊返修率很大

网友:
amd的桥  遇见的都是坏  虚焊的还真少见  nv的才虚焊的多

网友:
A55的从来没有修过加焊好的

网友:
挡代码的加焊能好的不太多

网友:
AMD 温度过高都会引起这种问题

网友:
呵呵,,现在AMD系列的芯片组都很不好,,,,比AM2  AMD3芯片组差不知道有多少,,发热回到462时代了

网友:
A55的发热量还没有H61这么高

网友A:
加焊桥都基本用不久咯。还是叫客户换板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桥都基本用不久咯。还是叫客户换板好

赞同这样的做法,换板说不定更有利润

网友:
单桥的,温度是挺高,也没有个风扇

网友:
加焊不稳定估计是加焊电阻好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赞同这样的做法,换板说不定更有利润

利润也高点 但是没什么售后 没那么多麻烦事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利润也高点 但是没什么售后 没那么多麻烦事情

售后还是有哦,就算二手板也要给对方承诺一定时长的保修吧

网友:
二手主板 现在我都是给客户保修一个月  图便宜的我就保险一礼拜  砍价砍得多的

网友:
确实,修电脑怕不稳定,售后真的好累人

网友:
所以,我特别喜欢装系统,这样的钱好挣

网友:
也挺多加焊后不返的。

网友:
现在手上有一块跑代码,老是反复重启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