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买的十块钱的电源测试仪有没有用?

楼主(2016-08-04):
淘宝买的十块钱的电源测试仪有没有用?如果电压高了,那指示灯不是也会亮起来?但是电源是坏的呀
电源

网友:
ATX电源的吗,这个就几个电压,用表量就行了

网友:
用处不大,一般万用表+自制的假负载就够了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用途

网友:
带数码显示比较可以,各种电压一目了然!

网友:
工具只要你能放的有地方保存,当然多多益善。很多工具都是通用的,没有他一样维修电源。

网友:
只有指示灯的那种新手不要买,容易判断错误,而且你还是要用万用表再多测一次才放心

网友:
找几个车灯泡做假负载加上万用表就搞定啦

网友:
要带负载电阻的还行,好像有的都没有电阻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

网友:
只能测量电压范围,无法测量pg信号和电压波纹,不如用假负载和万用表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