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用U盘安装xp后重启只有闪烁的光标而进不了系统桌面

楼主(2016-08-04):
客户一块英特尔Springdale-G(英特尔82865G/P/PE/P)的主板升级转了一个西捷160G的IDE接口硬盘后用启动U盘安装XP后,重新从硬盘启动只看到不停闪烁的光标而进不了系统,但用启动U盘尝试从硬盘启动又顺利的进桌面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要如何解决,求助各位同行。

网友:
进PE系统,然后用软件修复系统引导,一般都能好。

网友:
除了版主说,看一下C盘必须是主分区而且呈激活状。再有系统是否安装在C盘?不会是安装在U盘吧?

网友A:
设置第一启动项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第一启动项了么

进PE系统,然后用软件修复系统引导,一般都能好。

网友:
进PE系统,然后用软件修复系统引导,一般都能好。    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