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输入无信号

楼主(2016-08-04):
VGA输入无信号    13、14脚对地阻值好小7  是那里问题

网友A:
没人看么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取掉VGA口附近的6脚零件,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取掉VGA口附近的6脚零件,试试看

谢谢  我试试

网友C:
行场信号对地短路了,换掉保护的钳位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行场信号对地短路了,换掉保护的钳位二极管试试。

换了  可以了 是二极管短路了 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人看么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

换了  可以了 是二极管短路了   谢谢

网友:
行场信号短路了,,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短路了,,。

网友D:
联想的显示器吗?有款联想显示器的通病

网友:
换一下防静电的二极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联想的显示器吗?有款联想显示器的通病

宏碁的

网友:
防浪涌电路,6脚管子。

网友:
行场一般都是防静电二极管的问题

网友:
你自己回答自己是怎么个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