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不跑码非通病维修

楼主(2016-08-04):
GA-G41不跑码非通病维修
板号:GA-G41MT-ST
故障:不跑码,复位灯三秒闪一次
维修时间:16.8.2晚  地点:南京
板拿过来正常上电不跑码,复位灯大概三秒闪一次,大概测了下平台复位3.3V,时钟1.6V.因为这主板有通病,串口芯片坏,网卡坏或者BIOS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,迅维网上也都有这些案例。所以我很迅速的拆了串口芯片,可是并不如我所愿,然后呢我又把这些通病都干了一通结果都一样,诶,为什么台板都这么难修呢看着论坛上修这通病刷那BIOS的我咋这么心痛呢,有一种无路可走的感觉难道要干桥了,联想到桥要发出平台复位要收到两个PGVRMPWRGDATXPWROK,。
不说了慢慢查吧,CPU0.48V供电,内存1.5VSPDSM,VTT,桥供电1.05.CPU复位也有了,但会跳变。查到这发现CPU供电不对啊,我这上的真U呢,应该有1.2V左右呢。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供电都有了,但输出电压不对,查VID信号打阻值发现VID07竟然无穷大,查图纸发现连到VID07连到IO79脚,IO79脚阻值也是无穷大,
很明显应该断线了,由于IO到电源管理芯片距离太远只能在主板上跑线看看哪边断线了,最后跑到USB接口后面时发现了一处小小的刮伤,用刀刮开果然有断线,补上VID07IO79脚相通了, 最后接上诊断卡上电,诊断码一路小跑到96接着FF,由于在宿舍维修条件有限没有屏点了看,但是看这诊断码应该是亮机了
最后呢爆料一下我的维修台,大神们帮忙加分哦

http://v.qq.com/x/page/u0318gosndd.html

网友A:
真是用了心了,真正的维修人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现在修台板真不容易啊,钱又少又难修

网友B:
这种看似通病的现象很容易迷惑人  很多时候一个故障对应的都是多故障点  不能单凭表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真是用了心了,真正的维修人。。。

好样啊,维修很仔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看似通病的现象很容易迷惑人  很多时候一个故障对应的都是多故障点  不能单凭表象

兄弟说的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样啊,维修很仔细!

这已经算走运了,前面几台H61都是桥坏

网友D:
细心是成功的关键一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细心是成功的关键一步

运气也很重要,都修道好几个桥坏的顾客都不修

网友E:
台式机的板子看着好大只啊。也不好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台式机的板子看着好大只啊。也不好量

是的啊,图纸少还没点位

网友:
修的好,这么细的线都给你找到了。

网友:
技术加细心,耐心就会成功。楼主不错。

网友F:
楼主技术不错,细心,台式机主板坏大件就没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技术不错,细心,台式机主板坏大件就没修的价值了

恩恩,要是坏桥直接不搞了

网友:
恩,对你肯定,这个VID信号不良,导致U供电低,思路不错

网友:
思路明确,拿到板先打阻值量电压

网友:
我有一块一样的,问题也了样,等下也找找楼主的地方,看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够细心分析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