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9L 无CPU 供电。

楼主(2016-08-04):
如题。E49L 无CPU 供电。换了 南桥。。换了 CPU 旁边的 玻璃晶体芯片。 换了CPU 。供电芯片 电压正常 开起有。。就是死活不出。。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 玻璃晶体 不好换。换了好多。。唉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,玻璃管是通病了,一定买全新的管子。

网友:
触发的瞬间 上管栅极有脉冲吗?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

网友:
这个玻璃晶体管很难换的,但是也不是没有成功率,楼主细心一点,耐心一点一定可以成功的

网友:
这个好像也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有那么难吗,都是一次就好了啊,哈哈哈

网友:
修到过一个,换了好几个

网友:
我换了4个旧的,没有一个好,拔了PU4401芯片旧出来CPU供电。

网友:
还没机会换过玻璃体的芯片,换这种有啥讲究吗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 买了两个 一吹珠子就出来了 后面发到深圳 广州交换都没成功 最后单购了一块板

网友:
BIOS 搞一下 看看!

网友:
温度控制好,温度太高成功率就很低了

网友:
这个玻璃芯片焊的时候要注意温度,还有最好是测测条件,别一上来就按通病杀,好歹你也是铜牌维客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