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V5-471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08-04):
手头接台宏碁V5-471G机器,板载I5的主板,有待机,能触发,电流触发到0.72A左右掉电到0.025,然后过几秒自动加载到0.72A左右掉电,反复如此,据同行说之前放纽扣电池后曾经点亮过,可进系统后就掉电关机了,之后再开就不能显示了,到我这测试多次也是如此,这个机器因为板载CPU的,加焊过CPU 和桥,故障还是如此,有遇到过这样故障的朋友么?怎么解决的,麻烦不吝赐教啊!

网友:
电池有电么 ,有一款电池没3V也不亮

网友:
纽扣电池有测试过的,3.1V ,应该没问题的,谢谢提醒。

网友:
我擦,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机器

网友:
这是下载下来的BIOS,刷过了也没用,还是老故障,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,我下了两个都没用。

宏基V5-471 HUSK 11309-2 .zip

网友:
建议再刷几个BIOS试一下。。。我曾经刷了第8个才亮的

网友:
BIOS问题,继续刷

网友:
楼主最后解决了吗?等待中!

网友:
现在论坛上很多bios都是没用的

网友:
多看看评价   有的bios都是坏的

网友:
刷BIOS试过没有。不开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?

网友:
复位信号有没有了

网友:
同样问题,期待结果。

网友:
BIOS刷了不行的话,加焊下内存插槽试试,遇到过相似故障的,有些主板在post的时候,检测到设备异常时,就会掉电,不知道你的是不是,可以试下!

网友:
看看换板价吧。排除BIOS 感觉还是板载的问题。

网友:
哎,最后客户拿走了,没搞定啊!

网友:
3V5V的电容换下试试

网友:
再刷几个BIOS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