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 触发电流到0.02,莫名其妙的修好了,,,,

楼主(2016-08-04):
客户送来机器说是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,测了半天也没事,就先拆开看看什么情况,拆开再试就不触发了,确切的说是触发电流从0.01到0.02,工作指示灯亮,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啊,,,,先测EC条件,发现PWRBTN没有,先换个再说,问题依旧,查桥待机发现除了待机供电和RTC其他都没有,但是按下开关桥的待机条件就都满足了,很纳闷的问题,
桥发出了S5,S4,就是没有S3,我就想先断线看看是没发出啊,还是拉低了,结果奇迹出现了,电流蹭蹭的上去了,EC上的S3脚位有3.3V   狂喜            接屏试了下,亮机了
 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断开桥到EC的S3信号后,他就正常了呢,很费解啊各位大神分析分析下是什么个情况啊,而且桥的待机条件为什么按开关才有啊,不是插电就有的吗? 费解、费解啊
  EC型号 KB926QF   板号LA-5081P

KIWA5AA6 LA-5081P_SVT_0428.pdf

网友:
自己先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我怀疑机器是否真的维修好了?我怀疑是某个元件虚焊了,要不然是不会有时能开机的。

网友B:
S3是什么信号啊? 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怀疑机器是否真的维修好了?我怀疑是某个元件虚焊了,要不然是不会有时能开机的。

我是换了EC,断开S3好的 ,试半天了,一切正常,可反复开关机

网友C:
EC都没有收到S3还能亮机不科学 你还是多测试测试看看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S3是什么信号啊? 新手

除内存供电和CPU供电,其他供电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都没有收到S3还能亮机不科学 你还是多测试测试看看吧

我也觉得,所以很费解

网友E:
有些机器是需要按开关才有待机电压的,至于断开S3才正常,你找找看开启二级电压或者其他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不是来着S3,不过感觉应该不是,EC收到桥发出的SLP信号,再发给其他供电芯片,如果S3是开启电压,后面的应该没都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些机器是需要按开关才有待机电压的,至于断开S3才正常,你找找看开启二级电压或者其他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不 ...

S3只到EC,断开还真的正常了,所以很费解

网友:
悄悄的告诉你,会返修哦

网友F:
确定完全断开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确定完全断开了么

,,,

网友:
应该会返修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会返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除内存供电和CPU供电,其他供电的开启信号

哦,知道了,多谢

网友:
别高兴啊 很快就返修

网友:
返修没有那么快。。。。

网友:
图纸有用,可以留着,下次备用。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EC基本都好

网友:
莫名其妙的好啦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输入端悬空了啊,相当于是高了啊。

网友:
仁宝的板是按开关才会给南桥发RSMRST之类待机条件的

网友:
EC 没有收到slp S3 怎么开机的 求科普

网友:
确实是个很费解的问题,都没收到S3怎么会发信号去开启别的供电?这种很担心是否会返修啊!

网友:
看看S3还到其他地方没, 如果没到就说明EC的工作条件可能不需要S3,只需S4和S5就能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