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重摔后无法开机维修求助!

楼主(2016-08-04):
一部iPhone6(美国verzon板)(重摔)无法开机!求助大神们!问题如下:
一。接维修电源(4.3V 2A)无漏电开机后快速显示150MA、130MA之后MA示数回零(掉电),板子不发热。
(除非重现开机,但问题一样)
二。维修电源(4.3V 2A)+iPhone6单板开机线开机(单板开机线相当于在手机关机下插上充电器自动开机)
4秒内数值变化如下:(无掉电现象)
(160MA、120MA、20MA、160MA、170MA、160MA、110MA、30MA、160MA、170MA)
目前不知什么问题?请大神们看看!(我目前测了下座子的对地阻值,但没测完)
目前问题是J2019【3、28、30脚无阻值】
J0801【4、6脚无阻值(应该是无穷大的)】
J0802 【OK】
J1111【7脚接地(其余还没测完)】
J2321和J2118暂时还没测
(不知是不是这些影响无法开机上电。)

目前不知什么问题?请大神们看看!

网友:
肯定摔掉点了,要大修了

网友:
前排围观一下,手机看不懂啊

网友A:
你这个电流都能上到 100MA以上,不开机显示,那就从 电源开始查起,首先就是PMU出来的各路供电,CPU ,GPU NADA  SDRAM 等等,看是否电压正常,不正常就处理对应的电路,正常就继续查 CPU复位,CLK, 还有 I2C总线也得查查,也会引起不开机!根据开机时序来吧 !
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流都能上到 100MA以上,不开机显示,那就从 电源开始查起,首先就是PMU出来的各路供电,CPU ,GPU N ...

仔细看了看发现竟然少了5个元件(但这是啥东西?)
第一幅为样板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了看发现竟然少了5个元件(但这是啥东西?)
第一幅为样板图

图纸上是这几个

网友C:
感觉像是没基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像是没基带!

基带应该在板子的另一面啊(这些元件是辅助基带通讯的?)

网友C:
看电流像是没基带,你可以先联机刷下机!

网友:
这个真没有

网友D:
得先看一看是哪只手摔得,是不是左撇子,如果是右手摔得,还不是左撇子,那就得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电流像是没基带,你可以先联机刷下机!

无法联机!

网友C:
看能进dfu模式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得先看一看是哪只手摔得,是不是左撇子,如果是右手摔得,还不是左撇子,那就得好好查一下

这个应该无关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能进dfu模式不

插电脑无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流都能上到 100MA以上,不开机显示,那就从 电源开始查起,首先就是PMU出来的各路供电,CPU ,GPU N ...

电流上了100MA说明CPU都过了   是可以强制进入DFU的,那就没有必要再查CPU复位   时钟  I2C总线更不在查询范围,如果外观无明显掉件我觉得应该检查硬盘供电或者强制DFU去刷机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