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A8装机,挑战迎广巴赫小机箱

楼主(2016-08-04):
AMD A8装机,挑战迎广巴赫小机箱

  同学家里要配一台电脑 预算3000元(主机+显示器+外设) 不要二手,要求小巧,最好能挂在显示器后面, 还要能打游戏。再三考虑后决定尝试一下用120W的电源在ITX机箱上使用AMD平台。AMD的发热量一直没有Intel控制得好,但苦于Intel低端U上显卡都很渣,还是选择AMD吧。

  配置单

  AMD A8-7650K

  映泰A88ZN ITX

  十铨4G 1600 X2

  金士顿 Hyper Fury 120G

  迎广巴赫

  乔思伯HP-200(后来因扣具问题更换为HP-400)

  Dell E2214HV 21.5显示器

  罗技MK220无线键鼠

  首先是CPU部分,AMD A8-7650K原包第三代APU发热量比前两代低了一些,内置Radeon R7显卡。所谓的4CPU+6GPU结构 和Intel比单核性能还是比较渣的。价格因为和7600价格只差了10块 所以选择了7650K。

  原装散热器镶铜底 AVC四线控速风扇,不知为何是红色的,出厂动平衡这种事是不会有了。

  底部自带硅脂。

  风扇整个散热器很薄。

  热管直接与CPU接触。

  配套的工具。

  选择这个硬盘没什么特殊的理由,便宜而已,X东上fury的价格已经比SV300低了。

  随机带的加厚支架 我是从来没用过。

  据说这个数字120是金士顿固态的防伪之一。

  内存选择这个的原因也是便宜,小机箱也不考虑超频,默认频率就可以了。

  主板,APU平台的ITX选择比较少,反正不超频就没有选择特别好的型号。板子看起来中规中矩,没什么特殊的。

  五相供电回路 8脚MOS管。

   音频部分使用了四个无极电容。

  内存方面应该是一相供电。

  前置两组USB2.0 一组USB3.0 支持PCIE/MSATA的半高卡 四个SATA接口。

  BIOS存储器容量为8M。

  接口比较齐全 6个USB 一个PS2 两个HDMI 一个DVI 螃蟹千兆卡,五个3.5接口,还有一个光纤口。

  主板背面,有一颗PCIE桥接芯片。

网友:
感觉映泰做工还是可以的!当然太便宜的就不能要求高了!

网友:
怎么不上个装好的看一下呢

网友:
  接着盖楼!

  机箱,真的很小。

  打开侧板里面放了电源线一根,SATA一分二一根 ,笔记本光驱线一根。

  电源。

  使用梅花接口。

  背面一个2.5寸硬盘位,一个光驱/硬盘复合位。

  前面板没有复位按钮。

  拆下电源,下面有一块导热贴,后来拆解发现那个位置是主动PFC的管子和主开关管的散热片。

  拆下托架备用。

  装机开始

  首先装CPU,因风扇不合适后来调换,暂时使用原装风扇,没有涂抹硅脂的过程。

  装内存,没有马甲果然不好看。

  主板入箱,安装风扇,机箱很紧凑不太好装。

  背面的接口。

  可以看出散热器高出一大截。

  装硬盘。

  接好线先装系统。

  驱动正常。

  把线大概处理一下等风扇。

  测试表示,还是很热的,但还可以接受。室温26度,桥温度大概60,电源大概50,CPU还真不热。打LOL特效全开没问题,GTA5低特效还很吃力,估计和GTA5的N卡优化方向有关,果然这价位想打大型游戏还是难啊。

  背面贴纸撕掉可以把底座装在这里,供挂显示器使用。

  终于等到风扇,乔思伯HP-400散热器到货上机。

  终于可以装好侧板了。

  装机结束!

网友:
映泰的主板还是可以,当年H61现在还在效力

网友:
这种可以,小家伙,配个投影仪,爽死了

网友:
映泰的主板还是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