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M4A77点位图

楼主(2016-08-04):
如题。论坛里下的M4A77T不一样,哪位大神有点位图图纸能分享一下,不胜感激。

现在的问题是主板一通电CPU风扇就转,量风扇针脚电压有3V多。开机能正常运行。就是电脑在玩游戏时就自动重启。不知道硬件是不是有关系。

网友:
可以查下io 附近的822排阻

网友:
先刷一下 bios 看看!

网友:
遇到不明故障,先刷BIOS看,你这故障估计与BIOS无关,看看温度怎么样

网友A:
论坛的点位不一样 就去某宝看看吧   不过可以先刷一下bios  也不麻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的点位不一样 就去某宝看看吧   不过可以先刷一下bios  也不麻烦

刷bios也没用,进系统无法找到网卡,只有一个未知设备,说驱动未安装。当然无法装上网卡驱动。我看PS-ON脚通电就有2.5V。感觉有点低了,主板就处于微导通状态。PS-on是+5VSB通过272排阻连接的。我在+5VSB与PS-ON间并上一个1K电阻。通电PS-ON有3.14V。风扇也就不转了。不过这是治标不治本的。

请问网卡芯片坏会不会影响开机电路? 芯片是RTL8112L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也没用,进系统无法找到网卡,只有一个未知设备,说驱动未安装。当然无法装上网卡驱动。我看PS-ON ...

网卡芯片好坏影响开机电路 一般手摸的情况 坏的网口芯片发热 正常感觉不到什么温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网卡芯片好坏影响开机电路 一般手摸的情况 坏的网口芯片发热 正常感觉不到什么温度

一点温度都没有,电压正常。我觉得网卡芯片坏了。正常应该微微发热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点温度都没有,电压正常。我觉得网卡芯片坏了。正常应该微微发热吧。

反正我也摸过工作正常的网卡芯片 没感觉多少温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的点位不一样 就去某宝看看吧   不过可以先刷一下bios  也不麻烦

版主大人,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人分享M4A77的点位图,不过阅读权限竟然要100,下不了啊,能不能麻烦你帮忙转发到这个帖子中来?谢谢了!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91715-1-3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也没用,进系统无法找到网卡,只有一个未知设备,说驱动未安装。当然无法装上网卡驱动。我看PS-ON ...

网卡坏的话 我知道的可能会关机变重启  影响开机 我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大人,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人分享M4A77的点位图,不过阅读权限竟然要100,下不了啊,能不能麻烦你帮忙转 ...

我手机上的不好操作  等我电脑上了 在弄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