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品牌主机 自动上电 这次不是822了, 主板H81m-c

楼主(2016-08-04):
找了IO的脚位图,后来找到了图   谢谢 allcam1 提供的点位图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5303

网友A:
除了几张图片,你想表达什么?不清不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几张图片,你想表达什么?不清不楚的

语文不好,就上传图,骗点分

网友:
是IO上面的220排阻 拉低了电压,换了就OK

网友:
就几张图片,不知道什么意思,

网友B:
你这散热的是什么东东,,,,,

网友:
看不懂+1楼主在干什么啊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思路不是很清晰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很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思路不是很清晰

小学没毕业呀,。不好意思呀,表达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散热的是什么东东,,,,,

有铜心的散热器里拆的

网友:
楼主 下次再这样发帖 就扣你分了  名目张胆的说传图片骗分  要是其它会员跟着效仿   会给管理带来很大难度的  请自重

网友:
打个几个字麻,看得出明白,

网友:
没看懂  这个诊断卡没见过  感觉很好的样子

网友D:
那么快都修起H81的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么快都修起H81的主板了

久不久有一两块修的,这个有图纸就好修一点,没有图的,只能按照H61思路去修了

网友:
你要把BIOS备出来就好了

网友(2016-09-11):
楼主,你有 ASUS P7H55-M的PDF吗,能上传一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