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-216 门电路短接

楼主(2016-08-04):
电流1.2几  不跑码 测量无DRAMPWRGD_CPU  此信号是由门电路产生。
门电路少信号VCC1.5_CPU_VCC105_PWRGD  发出此信号的芯片图纸上是6脚芯片 实际是8脚。这个芯片没备货
换门电路无果 短接后可亮机 不知道是否稳定

网友:
版号 mbx-216 rev:c
问题就出在图纸与主板不符的地方  也是蛮巧

网友:
应该没多大问题,把坏的芯片拆掉再短接

网友:
高手啊,这么仔细

网友:
3楼有道理。。。拆掉再接

网友:
我试过了,绝对没事

网友:
试了几天 确定没事

网友:
么修到过,不是很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