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LX3 PLUS REV1.0摊上怪事了求助

楼主(2016-08-04):
主板 P8H61-MLX3 PLUS REV1.0
故障现:拿到手时不亮机,刷了BIOS亮机了,但是正常关机完全拔电之后立即插电点不跑码,非得完全.拔电之后少少3、5分钟之后再插电再点就正常点亮;要是正常关机不拔电的,再开机就能亮机一直使用都没事。不跑码时各项电压都ok,就内存电压1.6v偏高?跑码时候内存电压1.7V
求助啊,这故障怎么处理?思路,谢谢

网友:
师傅来解?

网友:
把所有大小电压都量个遍先   估计问题就出来了

网友:
如果关机再开机点不亮或者使用中死机重启才是真正问题,你不讲哪个客户会留意这样问题呢?

网友:
华硕的怪问题很多  不知道又是藏在哪里的822出现问题了

网友:
再刷个bios看看,不跑码时有没cpu复位?桥有没收到pg?按时序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