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 PLU卡开机画面

楼主(2016-08-04):
哪个大神知道P8H61-M LX PLU卡开机画面 是哪里的故障
是裸板测试的情况下测试 CPU内存都换过

网友:
是P8H61-M LX PLUS

网友A:
卡开机画面一般是外设有问题 声 网  串什么之类的
但华硕的也要排查相应位置的排阻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卡开机画面一般是外设有问题 声 网  串什么之类的
但华硕的也要排查相应位置的排阻吧

查到了 是键盘IO给的5V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查到了 是键盘IO给的5V有问题

恭喜恭喜 好像dos  xp 容易不卡开机画面
后面的系统对设备检测严格就出这样的状况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恭喜恭喜 好像dos  xp 容易不卡开机画面
后面的系统对设备检测严格就出这样的状况了

还是没修好 怀疑是IO问题 没有IO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没修好 怀疑是IO问题 没有IO换

那你先排查下io 旁边的排阻是否都正确

网友:
一般卡LOGO就是外设的问题的,有的华硕BIOS也会卡LOGO

网友:
就是卡logo把    裸板还卡的话 先刷bios   拆网卡声卡  最后是桥

网友:
拆外设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