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Y3-LT V1.0

楼主(2016-08-04):
不触发 ,就是不触发 RTC 3.0电压正常 开关针电压正常,待机5v 和 3 v电压都正常 1.5电压也正常《为什么
开关针电压

网友:
晶振起振了吗

网友:
不是RTC的问题,这板子如果是RTC的问题话也是可以触发的。。

网友:
厂商设计如此

网友:
笔记本吗 。 待机好信号正常吗 rsmrst

网友:
看一下PSON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