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00 开机正常 USB不能用

楼主(2016-08-04):
HP 1000  开机正常  USB不能用   测量USB是间两根数据线 共三组  一组短路  一组无穷大   一组正常    共三个USB接口,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换桥吧,如果你没有量错的话

网友:
更换南桥,然后刷BIOS

网友:
换桥后不刷BIOS会怎么样

网友:
BIOS也会导致USB不能用蚂

网友:
很有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同意楼上,换桥看下。。

网友:
现在的桥芯片不贵,换南桥吧,

网友:
确定是短路了啊? 那得干南桥了啊!

网友:
更换南桥,或者加焊南桥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泡泡线路,看看。对地无穷大,USB肯定不能用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吧 ,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更换南桥,然后刷BIOS啊

网友:
看看断线不啊啊

网友:
南桥的 问题 换吧

网友:
这个接口你先换一下 啊

网友:
现在的桥芯片不贵,换南桥吧

网友:
短路的可以换桥了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