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R-5437开机无法进入PE?

楼主(2016-08-04):
戴尔板号为:DOE40-HSW DDR3-MB-12314-1,奇怪的问题,就是进入无法进入PE,有所的PE都试过,UEFI模式的PE也试过,也换了好几种公司的PE, 装系统也无法安装,请问有哪为大神有遇到这种问题呀
戴尔

网友:
CPU坏了吧,见过CPU坏不行的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把硬盘拔了,再进下PE试试看

网友:
先检测下硬盘,如果是好的外G一个系统进去试试。

网友:
进不去PE是正长的,我进过好多都不能进的,还有好多进去认不到硬盘的,新机器好多都这样的。你干嘛非进P E呢?如果机器能正常进系统说明然而机器进不去PE布恩那个说明机器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