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 g41MT-D3 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6-08-04):
技嘉 GA g41MT-D3 复位灯常亮  测量各电压  q12转换电压0.3V 感觉不正常。找图纸分析是受控U4 324比较器 比较器10脚是1.5V参考电压 实际测量为0V 周围电阻电容都拆下测量是好的,电阻分完压为0v 最后直接短接q12 DS极  加电开机跑码亮机。这图纸是参考q12的DDR18V 实际测量为1.5V

补充内容 (2016-8-5 12:10):
今天看到 GA g31m-es2c主板 测了q12的电压 ,是1.8V 降压到1.5V 1.8V是内存电压内存是2代的,而G41 是3代内存 内存电压是1.5V的 。所以这样连电压没问题。这个电路设计是延续G31的。

网友:
q12可以短接??

网友A:
安全起见最好不要短接,要的是1.5V,而你直接给1.8V,最好不要这样搞

网友:
短接后1.5变成1.8了,对后级不利的。

网友B:
短接后 电压有点高吧

网友:
长时间会烧的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短接后 电压有点高吧

电压1.5v不高
本来就是1.5V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全起见最好不要短接,要的是1.5V,而你直接给1.8V,最好不要这样搞

是1.5v 量了  图纸只是参考 电阻(2.5v  20k和30k串联分压)分压应是1.5  这样连电压1.5v没问题,可能时序有差异。

网友:
短接修好 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哦

网友:
看到三极管  短接 没有看到过长管见  水一下小白的话 涨色识了 请问一下大神这样会不会烧?电压高出那么多

网友:
这个总线电压能短接?

网友:
楼主,没你这样修板的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压1.5v不高
本来就是1.5V电压

添加图 片

网友:
太彪悍的,短接MOS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太敬业了 不错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