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217-1M 联想S41-70

楼主(2016-08-04):
进水的机器  处理好之后 机器不接电池掉电  接上电池 单独使用电池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 接上电池和适配器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  只使用电池 把电量放完知道用电池不能开机为止,这个时候接上适配也是不能正常开机的    必须用电池 还得电池有点 至少能开机的电量   经过测量 发现 没有断线的  两条总线 开机后有波形  就是这个温度 检测 接适配器不接电池 有3.2v 接上电池立马变成0.24v  不知道属于正常吗? 我强行给电池充电是可以冲进去电的  ,那电池就一定是好的吗?    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接入,,在进系统中我发现没有适配器的图标 ,而只有电池的图标 ,说明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接入,,在进系统中我发现没有适配器的图标 ,而只有电池的图标 ,说明什么问题呢?
说明EC接收到的是错误的适配器信息,强制工作的电池状态(系统总不能电池状态还能给电池充电吧,这种情况是无法充电的!)。应该仔细检查充电电路,及进水处的地方有没断线,腐蚀的材料等

网友A:
我强行给电池充电是可以冲进去电的   如此不能定性电池一定是好的

网友B:
没有识别到适配器

网友:
机器是偶遇帮我修好的  他是我的师傅  在这里谢谢陈师傅的指导  其实他就坐在我的背面啦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强行给电池充电是可以冲进去电的   如此不能定性电池一定是好的

谢谢 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修到过 充电的机器  所以才问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识别到适配器

我想也是这样的  那机器被我师父修好了   他正在发帖呢

网友:
正好手头遇到一块同样问题的板子。仔细检查充电电路ISL95520的外围时发现一只电阻一端为19V,一端为2V。这个地方也是进水断线的地方,一般进水的机器,大多数都是19V输入电压部分线路容易出问题的。直接找了一颗2.2欧姆的贴片上去,问题解决。
在机器不开机的时候,测试充电电感的PWM波形正常,充电电流也正常。进系统适配器状态也正常了。
收工~
下面附上图片,上面有标识的故障点。

由于没有图纸,无法给大家分析什么电路。见谅!
只能瞎蒙着修而已。谁叫客户送这么新没图纸的机器给咱们修呢,为难人不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想也是这样的  那机器被我师父修好了   他正在发帖呢

好,发了帖子让我看看,我加分

网友:
在这里  再补充 电池接口 两条总线 有波形  温度检测 不接电池3.2v  接入电池0.29v属于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