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挂壁的安装细节以及注意事项

楼主(2016-08-04):
随着电视的尺寸越来越大,摆放的位置也越来越不好找,把电视挂在墙上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不过,在安装电视挂架的时候也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。
接下来小编就壁挂电视时需要主要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。

一、承受墙面:安装墙面承载能力应保证不低于电视机实际载重量的四倍,安装前后倾斜10度时电视机不应倾倒。最好选用实心墙,不要选用空心或豆腐渣工程墙壁,否则电视很容易脱落。
二、安装环境:
选择安装壁挂电视,就不得不注意电视的周边环境,如果环境过于潮湿,会影响到电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,信号干扰严重,会造成信号干扰,影响观看效果。
三、安装位置:
安装平板电视中,观看距离至少为显示屏对角距离的3-5倍,安装高度应以用户坐在凳子或沙发上眼睛平视电视中心(或稍下)为宜,一般可电视的中心点离地为1.3m左右。
四、壁挂支架的选购:
选择一个合适的壁挂托架十分重要,这样挂架在设计上面必须是经过严格计算和多次测试的,强度和耐用度方面比较有保障。

五、安装注意事项:

1、在安装面上准确定位平板电视机的安装位置,必须保证定位精度,固定好安装面挂架部分。
2、一般的平板电视,散热栅格通常设计在背面或者侧背面,因此电视背面和上下左右四侧都需要一个通风散热的空间,壁挂电视与墙面之间至少保持15公分左右的距离。
3、由于电视的各种接口基本上都安排在背面,各种数据线不能抵住墙面过分弯折,否则很容易折损。
4、安装过程需小心谨慎,搬动整机时应要轻拿轻放,并应准备铺垫物,防止划伤显示屏。
5、按照挂架安装说明书的要求,按步骤进行安装。
6、显示屏如果与音箱、安装支架有连接件,要注意区分左右及正反。
7、若需连接音箱线时,应注意音箱连接线的正负极性,防止左右声道声音反相。
8、显示屏挂起后,需用水平尺测量,调节挂架螺钉使显示屏完全处于水平位置,平板电视机安装的整机位置平移误差应小于1cm,左右倾斜度误差小于1度。

六、壁挂电视电线的隐藏:
首先,确定壁挂位置和高度,做好记号;其次,墙面开槽,深度70mm内,长度根据地台或电视机柜高度定,一般从壁挂位置至地台插座位置,插座位置设计需方便使用且便于隐藏;然后,埋入50MM管,最好是PVC管;最后,安装好电视时,所有电线穿过50MM管至插座位置。关于电线这方面的专业铺设,建议对电路并不熟悉的用户找专业的电工人员作业较为妥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