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-70CPU供电

楼主(2016-08-04):
G50-70CPU供电不出,所有条件都满足了供电不出芯片换过U都换了还是不出

网友:
条件都具备自然就正常出供电了查下外设及周边线路

网友:
刷BIOS试试。。有论坛的朋友试过BIOS影响CPU电压的

网友:
正常出供电了查下外设及周边线路

网友(2016-09-03):
BIOS刷了没有呢。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。我找一个BIOS刷下看看。到时候回复你。

网友:
不出U电压  应该先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会不会有些条件是假的,比如是脉冲信号用万用表查电压有信号不对。

网友:
有没有G50-70M的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