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TA57A 无复位

楼主(2016-08-04):
RT映泰TA57A A55芯片组 无复位 缺少APU内核供电 上下管 管理芯片UP1514Q换了 没效果 求助
芯片

网友:
更正一下啊 CPU 还有中间部分的 应该是桥 电压都没有

网友:
三板斧呀,查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,

网友:
CPU供电?内存?桥?有没? 这板子大多数是358那出问题

网友:
供电供电供电供电

网友:
按无供电查呀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先查芯片的供电、开启、BOOT脚

网友:
内存 cpu 桥 总线 几大供电要先出全

网友:
看一下ATV PG 到IO PG 再到桥 都正常换个IO试试

网友:
修供电 也要看时序 开启信号 要不然死活修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