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G42 掉电 求助

楼主(2016-08-04):
HP G42  HM55
重新安装系统 到windows过后 一出现鼠标掉电 重启  一直重复
进win8PE 也掉电

维修:
  更换过CPU供电芯片 上下管2组 以及 330电容四个    抓G级波形正常
  显卡供电上下管  330电容2个
  拆除温控芯片还是不行!
  刷了BIOS
  断开USB供电 显卡和桥都加焊过!
想知道: 示波器查哪些信号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 是内存问题!

网友:
支持下,内存引起掉电的没怎么遇到过啊

网友A:
。。。内存开始就得先换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内存开始就得先换的啊

刚开始换了还是不行!   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又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一个换上好了!

网友:
居然是内存问题引起的掉电

网友:
内存引起掉电,这个很不常见啊!学习了!

网友B:
内存引起进系统掉电的少见,是不是没插到位的缘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引起进系统掉电的少见,是不是没插到位的缘故

不是  有个内存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搞啊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些是去掉温控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