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求三星943BWX显示器驱动板和触摸按键接线的排列顺序

楼主(2016-08-04):
因拆机时不小心,把驱动板和触摸按键链接的5根线全给弄断了,现在不知道咋接的了,求大神指点啊,

网友:
求指点啊

网友A:
直接对应按键板就可以了呀,红绝应该是供电,黑色是地线,其余三根线可以看一下与按键板的哪个键相关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呀,除非按键板上没有对应的符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对应按键板就可以了呀,红绝应该是供电,黑色是地线,其余三根线可以看一下与按键板的哪个键相关就可以 ...

按键板上还真善美标记都没有,郁闷

网友:
可以从按键板开始在到驱动板上

网友:
慢慢测量,

网友B:
先把供电地线接好   然后别的在接一次试一次功能  只能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供电地线接好   然后别的在接一次试一次功能  只能这样了

就是按你说的这个办法试的,左右按键触摸正常,开关没有反应,当我按menu键时直接就黑屏了,在就没有亮过……

网友:
我查验了我这边的943BWX的触摸按键接口, 12345对应为: 供电3.3V/亮度2.8V/1.7V(控制"下","源","开关")/1.7V(控制"菜单","上","自动")/地.
因为,我的943BWX是通过电源板接口接入后转接至驱动板, 所以,接口位置不一样, 但我估计触摸按键接口应该一样, 可供参考(见图).
我判断:兰线:3.3V, 黑线:地.其它的测量接点电压可定.如果菜单和开关反了, 3,4线交换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