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E1920NW怪问题

楼主(2016-08-04):
电源板的15V 驱动板的3.3V  开关的3.3V都有,就是不开机,请问这个跟程序有关系吗?

网友:
OMG程序已经刷了还是那样= =

网友:
如果程序是对照着屏型号刷的话,可能就是主控的问题

网友:
试下刷程序

网友:
同等答案,等高手解决

网友A:
按开关有跳变吗  看看开关连主控的那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开关有跳变吗  看看开关连主控的那边

有跳变,但是电压拉低至2.55V  主芯片换过了也没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跳变,但是电压拉低至2.55V  主芯片换过了也没用

开关的电压通电就是2.5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的电压通电就是2.5?

是的啊,唯独开关拉低

网友:
晶振没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啊,唯独开关拉低

应该是相连的电容拉低的

网友:
短接开关看有无作用? 有时开关损坏有阻值而不是直通.

网友:
开关,主控,MCU,,我一般直接可调电源给驱动板5V,再慢慢查

网友:
再重新刷个程序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