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69 维修

楼主(2016-08-04):
mbx-269  同行拿来一块儿板来修  通电电流0.002 测 公共点19v 无3 5v 测  2个线性只有 0.5v  ic tps51467  应该是有19v 主供电就该出线性电压的 测主供电时不小心  短路 芯片少了个洞 测 其他地方无短路 。。。。换个 6237通电 电流0.12 有点儿高 哎 买的芯片都是坑  料板上拆装上待机0.067 芯片不烫了 3 5v 出来了不触发 擦  。。摸 ec 烫  准备换ec 但是之前仔细测过 ec没短路 ,,换之  还是一样 0.067  火  等 机器凉了 继续摸 还是ec 烫 。。。 仔细莫发现 ec正上方比ec本身稍烫 看来看去就是这俩小电容了 一镊子搞掉  测 待机0.012 不短了  开机0.16 放cpu 0.26 妈的  继续测发现 tps 54318 这个gpu供电1.8v没出来 测 供电 en都是3.3v 芯片坏  换芯片 哈哈  料上   没有    一狠心 直接从显示器驱动板上找个3.3-1.8的1117 接上 开机电流0.4      1.8v电感只有1.2v遂把54318拆掉 再装1117上去 开机 电流一路飙 外接点亮 。

网友:
这是图片 补上

网友A:
补点 修机图和图纸图更好。。。给你加分。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点 修机图和图纸图更好。。。给你加分。、。

好的知道了下次 发帖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