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海尔LE39B50主板图纸。

楼主(2016-08-04):
        海尔LE39B50,电源待机电压正常,待机指示灯不亮,求主板图纸,主板板号为:MSTV2408-ZC01-01

网友A:
这个机器型号相同,板号有差别,是不是可以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型号相同,板号有差别,是不是可以参考

你好,机芯不一样的,这个我也找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参考以此帖: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6959-1-1.html

谢谢,但是机芯不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