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5740DG不触发

楼主(2016-08-04):
宏基5740D 不触发
RTC放电后可以触发。触发后是正常的。
于是我就去换桥了,南桥的HM55的,大神们都说我是三把斧,我也承认。
因为我本来就没学习过理论,所以你们说的那些我都不懂。
俗话说得好:无才无以立足,不苦不能成才,回忆很美,尽管过程艰辛:也许结果总有遗憾,但我无愧于心。
最终我还是修好了,开关键的3.3V 偏低只有2.9V,腐蚀了,拿起手术刀刮刮加点焊锡OK.
装机测试正常。

版号 图中红色线腐蚀地方 亮机

附上BIOS EC和南桥 ACER

网友:
搞维修还是要仔细观察啊

网友:
楼主文采很嗨 不按时序走 小故障 大修了呵呵  去迅维学习一下理论吧

网友:
观察的仔细

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最好还是修好了

下次换桥前多查查

网友B:
“无才无以立足,不苦不能成才,回忆很美,尽管过程艰辛:也许结果总有遗憾,但我无愧于心。“这句话说得好,话说你RTC放电好了,你还去植桥干嘛!

网友:
条件没查 多上论坛看看

网友:
还是走走时序好

网友C:
这样已经不能算3板斧了,,像我这样加焊加焊再加焊,不行换版的才叫3板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最好还是修好了

下次换桥前多查查

下次我会都注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无才无以立足,不苦不能成才,回忆很美,尽管过程艰辛:也许结果总有遗憾,但我无愧于心。“这句话说得好 ...

把 RTC电池 装上又不触发了 所以 你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已经不能算3板斧了,,像我这样加焊加焊再加焊,不行换版的才叫3板斧

一起加油吧  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