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0-70 不按开关灯亮无电流 跟KB9022有关吗

楼主(2016-08-04):
Y50-70 按开关灯亮但不电流,量PBTN-OUT#有跳变,但EC上的 S3 S4无变化,
如果是以前的主板 应是南桥的那边的问题,但考虑到这个EC有程序,就不敢肯定
跟EC无关系了,第一次遇到Y50-70,没有勇气换南桥
主板

网友:
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看桥是否发出SLP信号

网友:
南桥各个条件。。还有要不就隔断线看看SLP出来不

网友:
个人觉得 既然EC发出开机信号给桥,如果桥的触发条件满足,那就要做出回应。如果没有,那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片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