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NE2200L反复开关机

楼主(2016-08-04):
板号:88MWDT3-ADHL-A2
C9电容已拆,确定不是触摸开关板坏了,论坛里面的程序也刷了,还是不行!上午刚刚修了一台AOC 2271V+也是同样故障,刷程序解决。应该还是程序问题,维友们有没有遇到过,或者好的程序给我一个,万分感谢

网友A:
反复自动开关机? 某宝上找下程序把

网友B:
没有图,也不知道C9是什么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,也不知道C9是什么作用

C9是屏供电滤波电容,通病就是C9短路造成闪屏或者不亮

网友:
如何排除的触摸开关问题?

网友:
有图吗C9什么作用?

网友(2016-09-04):
我这有台根本不通电的  C9上面也没电容啊  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复自动开关机? 某宝上找下程序把

刷好几个都不行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的,我这又有两台了,一模一样的故障,确认是电路问题,关机一瞬间12V掉到10V然后又自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