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修复戴尔M4010插屏掉电估计也是通病

楼主(2016-08-04):
   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M4010一显示就掉电,报价后拆机裸板外接居然是显示OK真的是偷笑了 继续装机装完机器后有傻眼了插上屏线掉电 拔掉居然不掉 我想着是不是屏造成的 换另一张超薄测试屏居然神奇的亮了 想着不是屏的原因有拿着另一个测试居然还是亮的 心想看来问题找到是屏的原因了?找了一块2手屏给客户装上去居然有不亮了 这是咋回事那 上论坛搜各种说法都有。BIOS 显卡 北桥 CPU座等等 很多还是没有解决。看来我这个菜鸟功夫也不够。打开电路图纸看看 是怎么回事

       测量19V掉不掉 居然不掉 那是什么负载不起 继续测量+LCDVCC发现只有屏亮马上这个信号就跟着掉 。就一这个信号周旋查这个信号的来源

      我把掉屏线测试U5401条件正常在不插屏的状态下是没有LCDVCC的
     插上屏这个信号会出来
    继续把D5401拆掉插上屏居然不掉了 就是屏不了 什么原理啊
我断电把D5401的1-3脚相连白屏但是不掉电。
      我就找个料板把U5401换掉还是不行 怎么查上屏就是不行了 休息会 实在没有招了 就把1-3脚挑开继续把D5401装上 还是不行LCD_TST_EN在正在情况下没有电压此信号来自于EC
       没办法想到AMD就用三板斧 先焊显卡 焊完尝试还是一样的结果不行 继续焊北桥 居然好结果出来了 熟悉的戴尔LOGO出现了 此机就这样修复花了我大半天时间    试了好几把都没有问题就装机了     看来AMD就得使用使用三板斧 解决。  本人写作水平有限 此机插屏亮机掉电就是北桥引起的。
     各位看官给菜鸟加加分 明天菜鸟在写菜鸟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有时候三板斧还是很好用的

网友:
。。看来楼主运气好。。是北桥虚焊掉电么?

网友A:
这机子,北桥焊好也是返的很快

网友:
估计会返修

网友:
北桥就是通病,,显卡有人说也是但我真的没修到过显卡坏的。。都是北桥

网友:
可以,啊,很有耐心啊,值得学习

网友:
AMD 的北桥伤不起啊!

网友:
这款机北桥是通病了

网友:
显卡北桥还是跟我们带来了不少利润感谢啊

网友:
以后遇到就有谱了

网友:
这种AMD北桥大热天怕撑不久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高手,,这么困难的都能找出来

网友B:
AMD的北桥是很容易虚焊的。

网友:
这也发出来,精神可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子,北桥焊好也是返的很快

没事的,把散热做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的北桥是很容易虚焊的。

是的啊,已经是通病了

网友:
像这些通病  碰到问题可以先通风枪吹吹 应该暂时能好,就能判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