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电流上到0.65掉电重启

楼主(2016-08-04):
一台联想Y470来的时候不触发,修好后电流跑到0.65掉电重启,量测到EC_ON对地,EC烧坏换后还是一样,有没有修过的兄弟

网友A:
换了之后,对地阻值正常吗

网友B:
换了EC后,EC_ON还短吗?有没有测一下电压多少?

网友C:
风扇下面断线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之后,对地阻值正常吗

正常了,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EC后,EC_ON还短吗?有没有测一下电压多少?

换EC后都正常,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风扇下面断线没有

没断线,是别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