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ee PC 1015PE 键盘怪现象

楼主(2016-08-04):
朋友的机器,说键盘一会儿好一会儿不会。

拿来先擦了擦键盘FPC接口,吹吹灰,老样子,有的键不好用。

升级到官网的最新BIOS,每个键都正常了。

第二天准备给朋友了,还是开了一次机看看,居然有的键又不行了。而且FN+F1可以用,F1就不行,数字小键盘比如U和4是一个键,开启小键盘,4可以用,关闭小键盘U却打不出,这是什么鬼?
华硕的官方ATK驱动也对的,最主要昨天晚上还每个键都好的,隔一夜就不行了?

这是什么鬼?

网友:
哪位提供点思路参考啊,如果EC有问题,昨晚怎么好的?到底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直接换个键盘看看

网友:
还是键盘的事吧!

网友:
就怕买了键盘,结果键盘是好的,那就多了个键盘,主要这个是旧的上网本,键盘也要几十块。

网友:
键盘换也不好换    C壳上的

网友A:
键盘的可能性不高吧,我觉得,键盘接口有小电容不,,,有的话拆了看下

网友:
感觉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的可能性不高吧,我觉得,键盘接口有小电容不,,,有的话拆了看下

BIOS电池上方就是那个键盘接口,不知道测哪个小电容,也不知道参数啊?

http://bbs.ixpub.net/thread-9253722-1-1.html

帮忙看看吧,谢谢了。

网友:
换键盘就OK   不用多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