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首发,技嘉B75保修期内不影响保修的小修。

楼主(2016-08-04):
客户送来一片技嘉GA-B75M-D3V,说点不亮。

拿过来接上小喇叭,不插内存,开机报警,插上内存还是滴滴滴滴的响,
CMOS放电后,触发了叫两声,无显示。
按开关可以马上关机。感觉应该已经过了内存。
插上独立显卡,显示器上出来的技嘉的LOGO
去掉显卡还是不能显示。
感觉是BIOS出了问题。
由于客户主板还在保修期之内。不想影响以后的保修。
上技嘉官网找BIOS程序,没有找到。
上技嘉台湾官网总算找到,
下载好BIOS,解压到优盘。
插上优盘开机按END键进入技嘉自带刷BIOS界面。

选择Update BIOS From Drive(从驱动器更新BIOS程序)
回车后出现下面界面(这里显示优盘的卷标,由于我的优盘卷标被我设置成了固定电话号码,所以显示的是固定座机号码)

继续按回车进入下一界面

选择优盘中刚刚下载好的BIOS程序B75MD3V2.FD按回车键后出现确认是否刷新BIOS
下面一次显示BIOS文件所对应的主板型号,文件版本,日期已及校验值。

选择YES开始刷新BIOS程序

刷新结束后主板会自动重新启动两次,期间不可以重启或者断电,切记!
刷完了,拔掉独立显卡,接上集成VGA接口,触发后你懂的!

网友A:
表示鼓励吧  很多小白不懂

网友:
别的不多说,修板都不容易

网友:
技嘉的BIOS用带板刷或拿出来机刷都可以的,华硕那些就不行,要处理下

网友B:
这个升级到最新版比较好,改了很多东西的

网友C:
确实好方法 我还没用USB更新过BIOS  加分鼓励

网友D:
比较详细的图文解说,不错加分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值得学习

网友E:
显示屏都不亮 咋刷BIOS ??????

网友F:
从过程来说,直接使用如下方法更快,一般副bios也不同时阵亡的

开机开关,按住不要撒手,电脑会开机,随即会关机,不要管,按住超过10秒,撒手,按一下开机,自动从副bios恢复到主bios

网友G:
从副BIOS恢复到主BIOS 也可以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从过程来说,直接使用如下方法更快,一般副bios也不同时阵亡的

开机开关,按住不要撒手,电脑会开机,随 ...

这个你咋知道的 工厂里的内部消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你咋知道的 工厂里的内部消息吗

一直有啊
还分很多种类的 比如从主bios 恢复到 副bios 等等
你可以直接试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示屏都不亮 咋刷BIOS ??????

插上独立显卡刷的,

网友H:
"插上优盘开机按END键进入技嘉自带刷BIOS界面"这是按那个键,没有搞懂!

网友I:
技术好 的对调不就可以了么 不留那个油

网友J:
其实台板   直接吹下来刷就好啦  下次在坏的时候  估计早就过保了吧

网友K:
楼主思维跳得快,独显正常,集显不显示,竟然想到刷BIOS,,牛!

网友:
二种方法有机会试试,多谢大神们

网友L:
直接拆芯片刷BIOS完全没问题啊   不要加助焊膏  不要用洗板水洗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不错   加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"插上优盘开机按END键进入技嘉自带刷BIOS界面"这是按那个键,没有搞懂!

键盘上面有个按键就叫END按键啊,开机的时候按这个按键就可以进入这个更新BIOS界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好方法 我还没用USB更新过BIOS  加分鼓励

多谢兄弟加分,看你的头像很像我的一位同学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比较详细的图文解说,不错加分。

多谢版主加分,请问笔记本主板的小电感烧爆了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示屏都不亮 咋刷BIOS ??????

此板是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亮机,接集成VGA接口不亮机,所以就接独立显卡刷机咯

其实如果对整个过程熟悉的话,也可以接上优盘盲刷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从过程来说,直接使用如下方法更快,一般副bios也不同时阵亡的

开机开关,按住不要撒手,电脑会开机,随 ...

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,恢复后还是老样子,此想到要刷写BIOS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从副BIOS恢复到主BIOS 也可以的

这个方法也许对别的故障可能管用,但是我试过这个方法故障依旧此想到这个办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技术好 的对调不就可以了么 不留那个油

主要是主板还有一年多的保修时间,不想给客户浪费掉这么久的原厂保修服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表示鼓励吧  很多小白不懂

对于像胡大师这样的实地出来的大神来说,真是献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升级到最新版比较好,改了很多东西的

这个就是台湾官网上能找到的最新版本的BIOS文件了,大陆官网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主板型号的相关信息,
这就是台湾人搞的一国两制!!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其实台板   直接吹下来刷就好啦  下次在坏的时候  估计早就过保了吧

多谢版主提醒,但是主板还有一年多的保修时间,不想给客户浪费掉这么久的原厂保修服务!万一期间出了大故障就得不偿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思维跳得快,独显正常,集显不显示,竟然想到刷BIOS,,牛!

兄弟谬赞了,因为此前有一块昂达H61也出现了这样的故障,返厂回来后一点维修的痕迹都没有,就猜想可能是刷了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多谢版主加分,请问笔记本主板的小电感烧爆了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电感的话具体要看哪里的,一般都是电流过大吧

网友N:
H61    超多bios     坏的啊。。。lz  能上台湾的网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H61    超多bios     坏的啊。。。lz  能上台湾的网络啊

http://www.gigabyte.cn/这个是技嘉大陆官方网站,好多主板的资料都没有的,甚至连相关信息都没有。
http://service.gigabyte.tw/这个是技嘉台湾的官网售后服务主页,很多大陆找不到的资料和BIOS这里都可以下载到的,应该暂时没有被和谐掉,万一哪天打不开就得翻qiang了。我暂时不用翻qiang就可以访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直接拆芯片刷BIOS完全没问题啊   不要加助焊膏  不要用洗板水洗就可以了

请问这位大佬怎样做此不会被售后发现影响保修呢?毕竟不是每个厂家的主板都是可以这样弄的,有机会的话给大家一展你的神功!我们也好给你加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多谢版主提醒,但是主板还有一年多的保修时间,不想给客户浪费掉这么久的原厂保修服务!万一期间出了大故 ...

嗯  还有一年多 那是得注意一下

网友:
多谢 今天才看到键盘上面有个end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造福广大维修人员!